bash: laker: command not found

楼主(2010-04-25):
bash: laker: command not found

help me

网友:
明显laker路径不对,可以去laker的bin目录下启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呵呵!我刚用ubuntu那会也是,动不动就来个not found。
1)可以检查下命令的路径;
2)可以打开执行档(如setup.sh,install等),查看里面要引用该命令的路径,修改到正确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