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中的运放

楼主(2010-04-25):
bandgap中用到的运放增益和带宽一般多少比较合适啊,选择带宽时主要考虑哪些因素,另外bandgap的噪声怎么考虑,如何才能最小化,请高人指点

网友:
bandgap的增益不用太大60dB足矣,带宽有PSRR要求决定。噪声有运放噪声和bandgap中电流镜决定,最小化方法按常规方法处理。

要注意运放的offset问题,直接影响输出的绝对值和分布。

网友:
运放带宽不是太关键吧,主要是考虑直流。

网友(2025-08-14):
运放可以钳位住电压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