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DC Formality VCS这三者使用是不是需要考虑版本问题?

楼主(2010-04-25):
如题所问

网友:
应该是要考虑版本问题的,最好是同一时期的,不然这之间的数据转换可能不兼容,比如说SDF的版本

网友(2010-07-28):
应该是要一致的

网友:
formality版本最好比DC的版本高,验证时才可能没问题,不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网友(2012-10-10):
要一致,不然可能存在兼容问题,不过版本相近的话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