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编写的一个8位拨码开关然后分频的程序.老有问题,,冰天雪地万分着急

楼主(2010-04-26):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vn IS
    PORT (clk,enn : IN STD_LOGIC;
             dfin: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fout ut STD_LOGIC;
             fg ut STD_LOGIC
         );
END dvn;
ARCHITECTURE behav OF dvn IS
signal q1,q2,q3,m1,ck : STD_LOGIC;
signal d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df,dg: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df<=dfin-"00000010";
dg<=dfin-1;
process(enn,clk,dfin,dg)
begin
if enn='0' then dt<="0000000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dt=dg then dt<="00000000";
       else  dt<=dt+1;
    end if;
end if;
if dt='0'&df(7 downto 1) then q1<='1';
else q1<='0';
end if;
end process;
ck<=q2 and (clk xor df(0));
process(q1,clk,m1)
begin
if m1='1' then q2<='0';
  elsif q1='1' the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q2<='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dt,clk,dg)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dt=dg then m1<='1';
    else m1<='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k,m1)
begin
if m1='1' then q3<='0';
elsif ck'event and ck='1' then q3<='1';
end if;
end process;
fout<=q3;
fg<=ck;
end behav;

程序如 上..老仿镇过不了,,哪个高人指点下....

楼主:
ERROR:Cpld:853 - Insufficient number of product terms.  This design needs at least 297 but only 180 left after allocating other resources.
Device 9536XL44VQ was disqualified.
ERROR:Cpld:868 - Cannot fit the design into any of the specified devices with the selected implementation options.

在ISE软件中老是这样报错

网友:
器件容量不够?

楼主:
哪个帮我看下应该在什么地方修改下??高人帮忙...

网友: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fitter is attempting to collapse all logic into the fewest levels of logic for the highest speed performance. A drawback to this is that shared logic becomes duplicated and therefore consumes additional product term resources.

楼主:
我编写的一个8位拨码开关然后分频的程序.老有问题,,冰天雪地万分着急哪个帮我修改下,,我时间太紧迫了

网友:
Signal q1 should be a register, but it was not written as a register. You may revise related statements to fix it.

网友:
你的设计太大了?应该不至于啊,这个设计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