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erlogic中例化模块

楼主(2010-04-26):
我在userlogic中例化了一个模块,代码如下,红色部分为例化模块部分:
module user_logic
(
  // -- ADD USER PORTS BELOW THIS LINE ---------------
  // --USER ports added here
  match_addr,
  match,
  // -- ADD USER PORTS ABOVE THIS LINE ---------------
  // -- DO NOT EDIT BELOW THIS LINE ------------------
  // -- Bus protocol ports, do not add to or delete
  Bus2IP_Clk,                     // Bus to IP clock
  Bus2IP_Reset,                   // Bus to IP reset
  Bus2IP_Data,                    // Bus to IP data bus
  Bus2IP_BE,                      // Bus to IP byte enables
  Bus2IP_RdCE,                    // Bus to IP read chip enable
  Bus2IP_WrCE,                    // Bus to IP write chip enable
  IP2Bus_Data,                    // IP to Bus data bus
  IP2Bus_RdAck,                   // IP to Bus read transfer acknowledgement
  IP2Bus_WrAck,                   // IP to Bus write transfer acknowledgement
  IP2Bus_Error                    // IP to Bus error response
  // -- DO NOT EDIT ABOVE THIS LINE ------------------
); // user_logic
// -- ADD USER PARAMETERS BELOW THIS LINE ------------
// --USER parameters added here
// -- ADD USER PARAMETERS ABOVE THIS LINE ------------
// -- DO NOT EDIT BELOW THIS LINE --------------------
// -- Bus protocol parameters, do not add to or delete
parameter C_SLV_DWIDTH                   = 32;
parameter C_NUM_REG                      = 16;
// -- DO NOT EDIT ABOVE THIS LINE --------------------
// -- ADD USER PORTS BELOW THIS LINE -----------------
// --USER ports added here
output                                    match_addr;
output                                    match;
// -- ADD USER PORTS ABOVE THIS LINE -----------------
// -- DO NOT EDIT BELOW THIS LINE --------------------
// -- Bus protocol ports, do not add to or delete
input                                     Bus2IP_Clk;
input                                     Bus2IP_Reset;
input      [0 : C_SLV_DWIDTH-1]           Bus2IP_Data;
input      [0 : C_SLV_DWIDTH/8-1]         Bus2IP_BE;
input      [0 : C_NUM_REG-1]              Bus2IP_RdCE;
input      [0 : C_NUM_REG-1]              Bus2IP_WrCE;
output     [0 : C_SLV_DWIDTH-1]           IP2Bus_Data;
output                                    IP2Bus_RdAck;
output                                    IP2Bus_WrAck;
output                                    IP2Bus_Error;
// -- DO NOT EDIT ABOVE THIS LINE --------------------
//----------------------------------------------------------------------------
// Implementation
//----------------------------------------------------------------------------
  // --USER nets declarations added here, as needed for user logic
  //reg                                       we;
  //wire       [0 : C_SLV_DWIDTH-1]               din;
  //wire       [0 : 3]                        wr_addr;
  wire                                      match;
  wire                                      busy;
  wire       [0 : 15]                       match_addr;
  //reg[0:3] data_cnt;
  //wire we;
  //reg we1;
  //reg[0:3] wr_addr; //cam address bus
  //reg[0:31] din;//cam data input
  //reg [0:4] data_cnt0;
  //reg [0:2] state;
  //reg [0:2] next_state;
  // Nets for user logic slave model s/w accessible register example
  reg        [0 : C_SLV_DWIDTH-1]           slv_reg0;
  reg        [0 : C_SLV_DWIDTH-1]           slv_reg1;
  reg        [0 : C_SLV_DWIDTH-1]           slv_reg2;
  reg        [0 : C_SLV_DWIDTH-1]           slv_reg3;
  reg        [0 : C_SLV_DWIDTH-1]           slv_reg4;
  reg        [0 : C_SLV_DWIDTH-1]           slv_reg5;
  reg        [0 : C_SLV_DWIDTH-1]           slv_reg6;
  reg        [0 : C_SLV_DWIDTH-1]           slv_reg7;
  reg        [0 : C_SLV_DWIDTH-1]           slv_reg8;
  reg        [0 : C_SLV_DWIDTH-1]           slv_reg9;
  reg        [0 : C_SLV_DWIDTH-1]           slv_reg10;
  reg        [0 : C_SLV_DWIDTH-1]           slv_reg11;
  reg        [0 : C_SLV_DWIDTH-1]           slv_reg12;
  reg        [0 : C_SLV_DWIDTH-1]           slv_reg13;
  reg        [0 : C_SLV_DWIDTH-1]           slv_reg14;
  reg        [0 : C_SLV_DWIDTH-1]           slv_reg15;
  wire       [0 : 15]                       slv_reg_write_sel;
  wire       [0 : 15]                       slv_reg_read_sel;
  reg        [0 : C_SLV_DWIDTH-1]           slv_ip2bus_data;
  wire                                      slv_read_ack;
  wire                                      slv_write_ack;
  integer                                   byte_index, bit_index;
  cam_32x16 cam_test (
                 .Bus2IP_Reset(Bus2IP_Reset),
                 .Bus2IP_Clk(Bus2IP_Clk),
                 .match(match),
                 .match_addr(match_addr),
                 .busy(busy),
                 .slv_reg0(slv_reg0),
                 .slv_reg1(slv_reg1),
                 .slv_reg2(slv_reg2),
                 .slv_reg3(slv_reg3),
                 .slv_reg4(slv_reg4),
                 .slv_reg5(slv_reg5),
                 .slv_reg6(slv_reg6),
                 .slv_reg7(slv_reg7),
                 .slv_reg8(slv_reg8),
                 .slv_reg9(slv_reg9),
                 .slv_reg10(slv_reg10),
                 .slv_reg11(slv_reg11),
                 .slv_reg12(slv_reg12),
                 .slv_reg13(slv_reg13),
                 .slv_reg14(slv_reg14),
                 .slv_reg15(slv_reg15)
                 );
  // ------------------------------------------------------
  // Example code to read/write user logic slave model s/w accessible registers
  //
  // Note:
  // The example code presented here is to show you one way of reading/writing
  // software accessible registers implemented in the user logic slave model.
  // Each bit of the Bus2IP_WrCE/Bus2IP_RdCE signals is configured to correspond
  // to one software accessible register by the top level template. For example,
  // if you have four 32 bit software accessible registers in the user logic,
  // you are basically operating on the following memory mapped registers:
  //
  //    Bus2IP_WrCE/Bus2IP_RdCE   Memory Mapped Register
  //                     "1000"   C_BASEADDR + 0x0
  //                     "0100"   C_BASEADDR + 0x4
  //                     "0010"   C_BASEADDR + 0x8
  //                     "0001"   C_BASEADDR + 0xC
  //
  // ------------------------------------------------------
  assign
    slv_reg_write_sel = Bus2IP_WrCE[0:15],
    slv_reg_read_sel  = Bus2IP_RdCE[0:15],
    slv_write_ack     = Bus2IP_WrCE[0] || Bus2IP_WrCE[1] || Bus2IP_WrCE[2] || Bus2IP_WrCE[3] || Bus2IP_WrCE[4] || Bus2IP_WrCE[5] || Bus2IP_WrCE[6] || Bus2IP_WrCE[7] || Bus2IP_WrCE[8] || Bus2IP_WrCE[9] || Bus2IP_WrCE[10] || Bus2IP_WrCE[11] || Bus2IP_WrCE[12] || Bus2IP_WrCE[13] || Bus2IP_WrCE[14] || Bus2IP_WrCE[15],
    slv_read_ack      = Bus2IP_RdCE[0] || Bus2IP_RdCE[1] || Bus2IP_RdCE[2] || Bus2IP_RdCE[3] || Bus2IP_RdCE[4] || Bus2IP_RdCE[5] || Bus2IP_RdCE[6] || Bus2IP_RdCE[7] || Bus2IP_RdCE[8] || Bus2IP_RdCE[9] || Bus2IP_RdCE[10] || Bus2IP_RdCE[11] || Bus2IP_RdCE[12] || Bus2IP_RdCE[13] || Bus2IP_RdCE[14] || Bus2IP_RdCE[15];
  // implement slave model register(s)
  always @( posedge Bus2IP_Clk )
    begin: SLAVE_REG_WRITE_PROC
      if ( Bus2IP_Reset == 1 )
        begin
          slv_reg0 <= 0;
          slv_reg1 <= 0;
          slv_reg2 <= 0;
          slv_reg3 <= 0;
          slv_reg4 <= 0;
          slv_reg5 <= 0;
          slv_reg6 <= 0;
          slv_reg7 <= 0;
          slv_reg8 <= 0;
          slv_reg9 <= 0;
          slv_reg10 <= 0;
          slv_reg11 <= 0;
          slv_reg12 <= 0;
          slv_reg13 <= 0;
          slv_reg14 <= 0;
          slv_reg15 <= 0;
        end
      else
        case ( slv_reg_write_sel )
          16'b1000000000000000 :
            for ( byte_index = 0; byte_index <= (C_SLV_DWIDTH/8)-1; byte_index = byte_index+1 )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for ( bit_index = byte_index*8; bit_index <= byte_index*8+7; bit_index = bit_index+1 )
                  slv_reg0[bit_index] <= Bus2IP_Data[bit_index];
          16'b0100000000000000 :
            for ( byte_index = 0; byte_index <= (C_SLV_DWIDTH/8)-1; byte_index = byte_index+1 )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for ( bit_index = byte_index*8; bit_index <= byte_index*8+7; bit_index = bit_index+1 )
                  slv_reg1[bit_index] <= Bus2IP_Data[bit_index];
          16'b0010000000000000 :
            for ( byte_index = 0; byte_index <= (C_SLV_DWIDTH/8)-1; byte_index = byte_index+1 )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for ( bit_index = byte_index*8; bit_index <= byte_index*8+7; bit_index = bit_index+1 )
                  slv_reg2[bit_index] <= Bus2IP_Data[bit_index];
          16'b0001000000000000 :
            for ( byte_index = 0; byte_index <= (C_SLV_DWIDTH/8)-1; byte_index = byte_index+1 )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for ( bit_index = byte_index*8; bit_index <= byte_index*8+7; bit_index = bit_index+1 )
                  slv_reg3[bit_index] <= Bus2IP_Data[bit_index];
          16'b0000100000000000 :
            for ( byte_index = 0; byte_index <= (C_SLV_DWIDTH/8)-1; byte_index = byte_index+1 )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for ( bit_index = byte_index*8; bit_index <= byte_index*8+7; bit_index = bit_index+1 )
                  slv_reg4[bit_index] <= Bus2IP_Data[bit_index];
          16'b0000010000000000 :
            for ( byte_index = 0; byte_index <= (C_SLV_DWIDTH/8)-1; byte_index = byte_index+1 )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for ( bit_index = byte_index*8; bit_index <= byte_index*8+7; bit_index = bit_index+1 )
                  slv_reg5[bit_index] <= Bus2IP_Data[bit_index];
          16'b0000001000000000 :
            for ( byte_index = 0; byte_index <= (C_SLV_DWIDTH/8)-1; byte_index = byte_index+1 )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for ( bit_index = byte_index*8; bit_index <= byte_index*8+7; bit_index = bit_index+1 )
                  slv_reg6[bit_index] <= Bus2IP_Data[bit_index];
          16'b0000000100000000 :
            for ( byte_index = 0; byte_index <= (C_SLV_DWIDTH/8)-1; byte_index = byte_index+1 )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for ( bit_index = byte_index*8; bit_index <= byte_index*8+7; bit_index = bit_index+1 )
                  slv_reg7[bit_index] <= Bus2IP_Data[bit_index];
          16'b0000000010000000 :
            for ( byte_index = 0; byte_index <= (C_SLV_DWIDTH/8)-1; byte_index = byte_index+1 )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for ( bit_index = byte_index*8; bit_index <= byte_index*8+7; bit_index = bit_index+1 )
                  slv_reg8[bit_index] <= Bus2IP_Data[bit_index];
          16'b0000000001000000 :
            for ( byte_index = 0; byte_index <= (C_SLV_DWIDTH/8)-1; byte_index = byte_index+1 )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for ( bit_index = byte_index*8; bit_index <= byte_index*8+7; bit_index = bit_index+1 )
                  slv_reg9[bit_index] <= Bus2IP_Data[bit_index];
          16'b0000000000100000 :
            for ( byte_index = 0; byte_index <= (C_SLV_DWIDTH/8)-1; byte_index = byte_index+1 )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for ( bit_index = byte_index*8; bit_index <= byte_index*8+7; bit_index = bit_index+1 )
                  slv_reg10[bit_index] <= Bus2IP_Data[bit_index];
          16'b0000000000010000 :
            for ( byte_index = 0; byte_index <= (C_SLV_DWIDTH/8)-1; byte_index = byte_index+1 )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for ( bit_index = byte_index*8; bit_index <= byte_index*8+7; bit_index = bit_index+1 )
                  slv_reg11[bit_index] <= Bus2IP_Data[bit_index];
          16'b0000000000001000 :
            for ( byte_index = 0; byte_index <= (C_SLV_DWIDTH/8)-1; byte_index = byte_index+1 )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for ( bit_index = byte_index*8; bit_index <= byte_index*8+7; bit_index = bit_index+1 )
                  slv_reg12[bit_index] <= Bus2IP_Data[bit_index];
          16'b0000000000000100 :
            for ( byte_index = 0; byte_index <= (C_SLV_DWIDTH/8)-1; byte_index = byte_index+1 )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for ( bit_index = byte_index*8; bit_index <= byte_index*8+7; bit_index = bit_index+1 )
                  slv_reg13[bit_index] <= Bus2IP_Data[bit_index];
          16'b0000000000000010 :
            for ( byte_index = 0; byte_index <= (C_SLV_DWIDTH/8)-1; byte_index = byte_index+1 )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for ( bit_index = byte_index*8; bit_index <= byte_index*8+7; bit_index = bit_index+1 )
                  slv_reg14[bit_index] <= Bus2IP_Data[bit_index];
          16'b0000000000000001 :
            for ( byte_index = 0; byte_index <= (C_SLV_DWIDTH/8)-1; byte_index = byte_index+1 )
              if ( Bus2IP_BE[byte_index] == 1 )
                for ( bit_index = byte_index*8; bit_index <= byte_index*8+7; bit_index = bit_index+1 )
                  slv_reg15[bit_index] <= Bus2IP_Data[bit_index];
          default : ;
        endcase
    end // SLAVE_REG_WRITE_PROC
  // implement slave model register read mux
  always @( slv_reg_read_sel or slv_reg0 or slv_reg1 or slv_reg2 or slv_reg3 or slv_reg4 or slv_reg5 or slv_reg6 or slv_reg7 or slv_reg8 or slv_reg9 or slv_reg10 or slv_reg11 or slv_reg12 or slv_reg13 or slv_reg14 or slv_reg15 )
    begin: SLAVE_REG_READ_PROC
      case ( slv_reg_read_sel )
        16'b1000000000000000 :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0;
        16'b0100000000000000 :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1;
        16'b0010000000000000 :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2;
        16'b0001000000000000 :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3;
        16'b0000100000000000 :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4;
        16'b0000010000000000 :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5;
        16'b0000001000000000 :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6;
        16'b0000000100000000 :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7;
        16'b0000000010000000 :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8;
        16'b0000000001000000 :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9;
        16'b0000000000100000 :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10;
        16'b0000000000010000 :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11;
        16'b0000000000001000 :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12;
        16'b0000000000000100 :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13;
        16'b0000000000000010 :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14;
        16'b0000000000000001 : slv_ip2bus_data <= slv_reg15;
        default : slv_ip2bus_data <= 0;
      endcase
    end // SLAVE_REG_READ_PROC
  // ------------------------------------------------------------
  // Example code to drive IP to Bus signals
  // ------------------------------------------------------------
  assign IP2Bus_Data    = slv_ip2bus_data;
  assign IP2Bus_WrAck   = slv_write_ack;
  assign IP2Bus_RdAck   = slv_read_ack;
  assign IP2Bus_Error   = 0;
endmodule

其他代码为xps自动生成部分, 被例化模块经过单独调试可运行,被例化模块中的几个输出引脚接到了板子上的led, 经过上电调试led不亮,userlogic中的软件可读写寄存器可以被正确写入,怀疑是程序时序有问题,不知该怎样检查,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1-03-02):
我也有一个和楼上 的一样的问题。我们怀疑slv_reg的控制方式是不对。有那位高手,知道。请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