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在插完DFT后,Formality比对netlist和HDL不通过

楼主(2010-04-26):
RT,
在插DFT之前,比对netlist和HDL是可以通的;
在插DFT之后,将netlist和HDL均设定为非Scan模式;
但是Formality比对不通过;
通常是啥原因引起的?
谢谢!

楼主:
哪位大虾给指点一下;
通常是因为啥原因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我用Formality的diagnose功能检查了一下,报出是我的一个PAD的问题;
这个PAD是复用的,在Scan模式下用作输入,为Scan Enable;在功能模式下为输出PAD;
我检查了这个PAD,没发现有问题呀,而且我调用另外的双向PAD实现ScanEnable,还是有问题!
请高手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
scan_en 和 test_mode都设为0

网友:
如果这样还是不行的话,检查一下你的scan pad mux 电路

网友:
软件可能也会出问题

网友(2010-07-09):
set_constant scan_en 0

网友(2010-12-31):
学习不是灌水,应该不会出问题啊

网友(2011-11-27):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呜呜!

网友:
从复用pad进入的scan en信号在送到寄存器的SE端口前最好用scan_mode与一下,这样确保只有在scan模式下寄存器的SE端才可能为1,在FV的时候,把scan_mode case到0.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scan enable在功能模式的时候在生成内部flop SE的scan mux的地方是个z状态或者别的,正确情况下内部的flop的SE必须是0, 而你的电路里面可能不是0,所以你需要想办法让SE的mux电路的输出的SE为0,具体怎么加可以有很多种。

网友(2014-06-07):
verify有问题吗

网友(2016-03-22):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解决两周后,发现和“.svf”有关,你可以直接用代码与插入扫描链后的网表比对,必须加上“.svf”文件。另外如果还有问题,就是插入扫描链后的网表逻辑存在问题,我之前进行仿真测试时,没有插入扫描链的网表可以仿真通过,插入扫描链后的网表却不能通过,如果你也存在这个问题,那说明综合脚本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