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白痴问题,为什么驱动小负载时,需要输出阻抗尽量小

楼主(2010-04-26):
如题。
我的理解是一般来说输出级相当于一个电流源,输出阻抗越大,则流到负载上的电流越多啊。

谢谢!

网友:
应该是等效一个电压源

网友:
等效为电压源吧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可是还是不太明白。
以推挽共源级为例,输出电流是由gm决定的,而输出电压随Rout的变化而变化。
现在考虑Rout的变化对输出的影响,不是将其等效为电流源更合适吗?

网友:
可以理解成电压源与输出阻抗的串联再接负载,就是戴维南等效;也可以理解成电流源与输出阻抗的并联再接负载,就是诺顿等效;输出阻抗越小,电源用在负载的电压(流)才越大,输出阻抗是0最理想。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啊!
问题的关键是:你要传递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如果是电压信号,要求源的输出电阻尽量小,负载电阻尽量大,这样电压才能分配到负载上,而不会由于负载影响输出电压的值。想想用一个电压表去测一个电压源。
现在:你的负载电阻已经小了,所以就需要源的输出电阻要更小。所谓的推挽级(我姑且认为你指得就是classAB了)就是通过反馈产生一个等效的小的阻抗,从而能够驱动小的负载电阻。

如果传递电流信号,正好相反,需要源有大的输出电阻,负载有小的输入电阻,想想用电流表去测电流源。

如果是功率信号,就需要源和负载的阻抗共轭,所谓的阻抗匹配。

网友:
谢谢楼上回答,可是还是不太明白。
以推挽共源级为例,输出电流是由gm决定的,而输出电压随Rout的变化而变化。
现在考虑Rout的变化对输出的影响,不是将其等效为电流源更合适吗?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推挽共源级作为跨导放大器更合适,看为电压转电流的放大电路,的确等效为电流源更合适

6楼说的很好。一般是根据你的输入是电压还是电流以及输出是电压还是电流来选择一种放大器

网友:
电压负反馈,反馈的输入以并联方式连接,这样可以在负载为小电阻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相当的电压输出。系统增益不受负载的影响。

比如LDO的反馈,就是一个类似的例子

alvays

网友A:
没问题啊,推挽共源级作为跨导放大器更合适,看为电压转电流的放大电路,的确等效为电
流源更合适

这个有待商榷。。。。

网友:
gggsilicon说的很好,赞同~~

网友(2014-09-25):
http://bbs.eetop.cn/thread-206168-1-1.html
这个帖子说的很好,可以看看

网友:
灌水的人太多了。
简单的说就是功耗传输的问题:在驱动小负载是,如果输出阻抗大,则输出阻抗分压大,负载上获得驱动功率就小。

网友(2015-03-29):
分什么压,输出阻抗和负载是并联关系。6楼正解。
2楼3楼居然说等效为电压源……无语了,楼主千万别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复习戴维南诺顿等效,端口网络网络的串并联转换,谢谢

网友(2016-01-27):
回复 网友C:

非常好的回答,哪种情况下输出什么信号,后级怎么样信号最好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啊!
问题的关键是:你要传递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如果是电压信号,要求源的输出电阻尽量 ...
引用 网友C: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