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如何利用 Hspice 做dcdc环路稳定性分析

楼主(2010-04-26):
如图所示buck dcdc,那么如果要用 Hspice  做环路的稳定性分析,如何实现呢?
例如下图中的RS逻辑模块应该怎样处理呢?
我的意思是对数字模块如何建模呢?

网友:
電流模Buck型DC-DC芯片的穩定性分析
Stability analysis of current-made buck DC-DC regulator

添加成功!
您可以在“我的服務”中查看您添加的引用通知列表,并且配置獲取通知的方式。

關閉
下載PDF閱讀器

隨著電子技術的飛速發展和不斷創新,電源的管理與控制已經是電子系統設計中最基本和關鍵的技術,這其中DC- DC芯片的設計技術更是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在DC-DC變換器的設計過程中,芯片穩定性是最開始就需要考慮的幾個問題之一.本文利用一種新型的內部頻率補償技術,使得芯片的整個控制環路有著良好的相位裕度,其環路穩定性與外接負載無關,從而增加了芯片的負載范圍.此外,文中還通過HSPICE針對具體電路進行仿真,給出了仿真結果.

作 者:
    黃飛 Huang Fei
作者單位:
    浙江理工大學,浙江,杭州,310018

不過 沒法抓

网友:
先建等效模型,然后环路仿真

网友:
好东东i啊

网友:
直接用等效模型仿真;
或者在时域用手动频率扫描仿真,累点

网友:
如果用LTSpice,里面有一个理想原件叫RS_flipflop。

另外,贴图尽量用png或者jpg,这个bmp我等了好几十秒才看到。。

网友:
如果是电压模的,filter和compensator分别进行AC仿真,然后叠加。

网友(2011-11-09):
同问建模的问题

网友:
这个貌似不行吧!

网友:
一般 跑ac  得把
transformer or D_FF 換成 ac model 方式

但如何做 ?

transformer 是變成 和 duty相關電壓source
d_ff 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2-02-20):
也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2012-05-10):
我们实验室是用pss和pac结合起来做环路的稳定性分析的

网友:
将duty产生电路和switch等效后,再在hspice中使用AC分析,这是最普遍通用的方式。
当然也可以使用一些软件,如simtrex,好像是这个软件名,也很好用。

网友(2013-11-05):
回复 网友A:

可否说的详细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最后是如何建模的呢?

网友:
transformer 是變成 和 duty相關電壓source
d_ff 就不知道了
=>  transformer是否變為 duty cycle * 電壓
但 d_ff 有 ac model ??

一般 dc dc 內補償到底 如何設計
還是說都靠跑 tran ??

flyback 問過, 好像 也很多是靠跑 transtion 方式

网友:
直接simplis跑仿真吧,AC特性一目了然,省去了开关、变压器和触发器的建模。

网友:
如果 ASIC DESIGN 沒法使用 simetrix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设计方法不是做数字用的么,还可以设计电源么??

网友:
asic 不一定指 digital ..
一般 analog 如 dc dc , ac dc 可能是客戶合作開規格都算是 ASIC IC .

只是一般 會把 asic ,  gate arrasy 一起, 現在還有人使用 gate array 嗎?

网友:
楼主这个指的Hpisce不是linux上的那个软件吧?你最终想实现的目的是什么?前期仿真的话用LT spice就很好啊

网友:
hspice 有 windows os , linux os 阿..
hspice 是 synopsys 出的 .

IC level = hspice , Tspice , Smartspice , spectre , eldo

PCB system  level=> LTspice , pspice , microCap , simetrix

网友(2013-12-24):
回复 网友A:

您好,能详细说说怎么做吗?多谢啦!!!

网友(2014-02-12):
有先关资料自己搜索吧

网友(2014-08-23):
將其converter模型化
就可以模擬AC分析

网友(2017-03-21):
最近遇到类似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2018-06-29):
Stability analysis of current-made buck DC-DC regulator, 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