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在virtuoso中导入GDS查看版图

楼主(2010-04-26):
只有一个GDS文件,如何在virtuoso中导入显示该版图,那位大侠帮帮忙。非常感谢了

网友:
先建立库,然后再stream in ,库文件一定要attach好

楼主:
thank you .it's ok

网友(2010-06-06):
楼上说得很贴切

网友(2010-10-11):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0-11-17):
直接stream in是可以的,想看具体层信息的话必须有具体MAP文件!

网友(2011-03-13):
学习了哈  顶一个

网友:
要有tf和display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补充:没有的话自己写一个,或者改一个,或者用calibre转换到已有的process上来

网友:
如果直接看gds, 可以用calibredrv /laker ,

就是层次意思确实要看看map file

网友(2011-06-17):
没有一个图文并茂的?

网友:
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吧,直接stream in啊

网友(2014-04-29):
回复 网友A:

stream in以后,要怎么打开版图呢?没找到顶层,用了gds和tf文件,顶层名字要设置吗?设置的话,好像库出不来,囧了

网友(2016-04-01):
主要是库的问题

网友(2018-06-29):
回复 网友C:

    那stream in进来的layout应该怎样保留原先的multipath结构而不被打散呢?

网友(2024-09-10):
cds。lib 里面得有pcell 库 然后attach 到这个库
display。tf 看层次
stream in 导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