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平衡混频器的下面一定要加电流源吗?为什么就是没人回我的帖子啊。。。55555

楼主(2010-04-26):
最近在做混频器,初学者,采用的就是吉尔伯特单元。很多参考文章上面都加了电流源偏置,可是我现在下面是直接接地的。静态电流是通过栅极的电压偏置给出的,这样可以吗?这样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请教大家

网友:
最近在做混频器,初学者,采用的就是吉尔伯特单元。很多参考文章上面都加了电流源偏置,可是我现在下面是直接接地的。静态电流是通过栅极的电压偏置给出的,这样可以吗?这样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请教大家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太好,建议参考差分对的工作原理。

楼主:
不懂哎,可以说的再具体一点吗?因为我单用电压偏置也完成了指标。高手赐教啊!

网友:
不一定要加三级的cascode叠加。只用两级也可以。在我看来,就像共尾电流源的差分运放与不共尾电流源的两个共源放大器类似。只是对尾电流的偶数谐波抑制不够,在我看来。

alvays

网友:
这个电流源既作偏置又作反馈

网友B:
有尾电流源的(全差分)的线性度不如伪差分(输入管源端接地),这是全差分最大的缺点。

另外,在低电压应用下全差分占用更多的headroom。全差分的优点在于对共模的抑制。

如果你只考虑增益,两者没太大差别。

网友:
有尾电流源的(全差分)的线性度不如伪差分(输入管源端接地),这是全差分最大的缺点。

另外,在低电压应用下全差分占用更多的headroom。全差分的优点在于对共模的抑制。

如果你只考虑增益,两者没太大差别。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网友:
前天看拉扎维模拟书,看到一个图,不知和这个问题有没有相通之处。

楼主:
前天看拉扎维模拟书,看到一个图,不知和这个问题有没有相通之处。
274443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这样啊!!!才看到!谢谢!

网友(2011-11-23):
6楼正解。补充一点:全差分还可以抑制从衬底耦合过来信号的影响。

网友(2025-02-08):
引用 网友B:
有尾电流源的(全差分)的线性度不如伪差分(输入管源端接地),这是全差分最大的缺点。

另外,在低电压应 ...

为什么有尾电流源的(全差分)的线性度不如伪差分(输入管源端接地)的呢?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