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ium007 朋友在不??请教问题

楼主(2010-04-26):
你发我的程序我在ISE里面仿镇老是过不了了,,,老抱错误,,不知道你对ISE了解多少>???可以帮我仿真一下不??/

楼主:
ERROR:Cpld:837 - Insufficient number of macrocells. The design needs at least 38 but only 36 left after allocating other resources.
Device 9536XL44VQ was disqualified.
ERROR:Cpld:868 - Cannot fit the design into any of the specified devices with the selected implementation options.

楼主:
老出现这个错误,现在我的想法是用VHDL和VERLOG一样,,,老抱错误不知道如何整了

楼主:
管脚描写

网友:
没用过ISE,都用的ALTERA的器件,这个说的是你cpld的资源不够,cpld的话寄存器资源比较少。

网友:
你还加了其他的逻辑不

网友:
cpld的话要少用寄存器资源。。

网友:
你换个fpga器件仿真看看能不能过

楼主:
我用的是XINLIN的CPLD9536..老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