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igh Swing ClassAB output能做到多好的THD?

楼主(2010-04-26):
电源1.8V,要求摆幅达到1.6V。
请问各位大侠,THD大概能做到多少?
如何实现-70dB以上的THD呢?

网友:
这个和你要驱动的电阻大小和能够使用的功耗有关。

THD直接取决于classAB输出管的导通电阻,也就是W/L。

这个管子大了,要达到同样的带宽,就要耗费更多的电流。

Trade off...

网友:
补充一下 crossover distortion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因此设置合适的bias point也比较重要

网友(2010-06-03):
有做到很高THD 但是有點狐疑 要等ic回來才知道

网友(2012-10-22):
how to design it ?!

网友(2014-04-28):
有点帮助吧

网友(2014-12-11):
等待大神解救此类问题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怎么仿真运放的THD?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