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将50MHz的正弦信号转换为方波信号

楼主(2010-04-26):
各位大虾,我需要产生一个50MHz的方波信号来作为时钟信号,作为一个高速ADC芯片的输入时钟。但是用晶振或者函数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都不好。所以想用正弦信号来转换为方波信号。各位提供下电路哦。。。。

网友:
可以采用正选波来驱动开关管,这样就可以。

网友:
ADI有高速比较器,直接使用ECL门电路转换也可以。

网友:
比较器,可以用迟滞型的高速比较器。

网友:
1bit ADC 就可以,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器,如果没有占空比要求的话,貌似直接送到进反相器就行了

网友:
用晶振的信号不好???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用个比较器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