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O和power pad该怎么添加,急急急!!!!!!!!!!!

楼主(2010-04-26):
这几天看帖也学到了一些,可以在rtl或者netlist中加,无论哪一种,都是将pad进行例化与port连接起来,然后把pad层次作为top层进行综合,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
但是在例化的时候还有一些不懂得地方,i/o和power pad 在例化时都要加入吗,我看有人说i/o pad在综合前加入,power pad 在astro中加入,希望大牛能解答。

网友:
I/O在floorplan时通过tdf文件读进来
将power pad加在你的网标中,在读网表的时候读进来

网友(2010-06-12):
综合之前加入吗?

网友(2010-10-28):
加到综合后的网表中就可以了

网友(2010-12-29):
原来power pad是加在网表中的呀,学习啦

网友(2012-09-22):
power pad我加进去了怎么读不出来呀?

网友A:
对,I/O和Power的pad都可以在综合后的网表顶层加入

网友(2022-02-21):
引用 网友A:
对,I/O和Power的pad都可以在综合后的网表顶层加入

PR之后没有power pad怎么办?因为模拟没有ready,只对数字模块做了pr,想做ir-drop,要指定power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