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2个信号a,b比较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0-04-26):
要实现的功能是:

当a=b时:c=1;
当a!=b时:c=0.

很简单吧。

但是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呢:a和b至少有一个信号值为z(高阻)。

这时候c的值应该是多少?

我的理解是:1.0.z 是信号的三种值 如果2个都为高阻则认为a=b=z,那么c=1.

可是用modelsim仿真发现:a和b任何一个的值为高阻 或者 都为高阻 c=0.

不明白。。。高手指点!

楼主:
刚才又用quartus仿了一下 a b都为高阻的时候得到的c的值为X

楼主:
不知道实际在FPGA中跑 遇到这样的情况 c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网友:
实际的电路并不存在理想的高阻状态,要么是随机的,要么是弱上/下拉。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