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后仿如何分析提取的寄生电阻网络?

楼主(2010-04-26):
各位大佬/姥:
  我在用calibre后仿提取的包含寄生电阻网络的网表做方真,发现有些corner不太理想
于是想追踪到底是哪些寄生电阻造成的,看完网表就傻眼了,寄生电阻网络太复杂,不知从哪里下手,请教大佬/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calibre里面不是可以直接看吗? 还会列出来哪些寄生最大。找找看。。。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一般后仿是用calibre还是Dracul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