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楼主(2010-04-26):
请问一下,在写Verilog时如果碰到需要多次调用一个模块,例如
mod mod1(a[1],b[1]);
mod mod2(a[2],b[2]);
mod mod3(a[3],b[3]);
mod mod4(a[4],b[4]);
....
有没有什么便捷的命令,或语句

网友:
没有,拷贝一下不就好了么
再有,每次调用模块的接口是不变的呀,你怎么写成1234了

楼主:
好的,谢谢了,不过这样改着也太麻烦了

网友:
可以用 for 循环的

网友:
不过建议不要用这些花哨的语法,最朴实的语法是最通用的,不然你在用工具时可能会遇到各种麻烦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种情况下用for循环, 没有问题。

网友:
mod mod1(a[4:0],b[4:0]);
或者用generate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语法应该尽量简单,逻辑尽量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