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添加完整的工艺角,请看图

楼主(2010-04-26):
加载tsmc18msrf.pcf进行工艺角仿真,报错  请教如何解决

楼主:
下图是添加工艺库自带的工艺角后的图和RUN报错
请教大家如何解决

网友:
或许问题来自model file里面关于mismatch部分的定义在corner仿真里面不可用,注释掉就可以

alvays

楼主:
修改model
这个怎么会错?修改好麻烦的

网友:
我用的是tsmc18rf的工艺库,我跑corner的仿真时总是过不了,只能过其中的一个工艺
谁能指点下

网友(2010-06-20):
楼主能共享一下tsmc018的pdk不?

网友(2010-09-07):
请教各位,我现在不能跑corners仿真,很多选项都是灰色的,是我缺少一些文件吗?我用的是盗版的cadence

网友:
spectre的版本问题吧?

网友:
我也是类似的问题
chartered 0.35um的工艺
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1-03-29):
回复 网友A:

    怎么注释掉呢?我也出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咯。我也盗版!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