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使用PTAT电流

楼主(2010-04-26):
在很多电路设计中都用到PTAT电流,请教各位前辈为什么不用不随温度变化的偏置电流
而使用PTAT呢,使用PTAT有那些考虑,比如对运放、比较器等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不随温度变化的偏置电流是通过与绝对温度成正比电流和成反比电流组合而成的

网友A:
这个没错,只是有点答非所问。

运放里会有些考虑:
1.通常,我们希望运放的带宽不随温度变化,GBW=gm/Cc或gm/CL。而运放的输入通常偏置在亚阈值,或接近亚阈值区。这时gm正比于Ibias/V_T,V_T=kT/q,如果Ibias正比于T,那么gm与温度无关,则GBW与温度无关。

2. 在class AB运放中,输出级的极点为gm/C,没有信号时的输出管子也是处于亚阈值区。同上,如果Ibias正比于T,则gm恒定,从而输出极的极点恒定。这个极点通常是第一非主极点,有利于系统稳定。

其他的,不知道了。

网友:
温度检测就需要PTAT

网友:
gggsilicon真是牛人

网友:
这个没错,只是有点答非所问。

运放里会有些考虑:
1.通常,我们希望运放的带宽不随温度变化,GBW=gm/Cc或gm/CL。而运放的输入通常偏置在亚阈值,或接近亚阈值区。这时gm正比于Ibias/V_T,V_T=kT/q,如果Ibias ...
引用 网友A:

2 中的极点不是gm/RL吧

网友A:
2 中的极点不是gm/RL吧
引用 网友B:

sorry,是gm/CL,量纲都错了。其实说CL也不合适,就说C好了。

改过来了。。。

网友(2011-01-25):
inverse-PTAT current sources如何产生?

网友(2011-11-17):
我也纳闷中,学习了,我还一直在调不随温度变化的电流呢?

网友C(2021-07-05):
我在想会不会与mos的载流子迁移率成反比也有关系,抵消一部分ptat的温度影响

网友(2023-10-19):
引用 网友C:
我在想会不会与mos的载流子迁移率成反比也有关系,抵消一部分ptat的温度影响 ...

我也觉得是,有关系的

网友(2025-03-20):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错,只是有点答非所问。

运放里会有些考虑:

厉害,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