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9054 DMA寄存器的配置

楼主(2010-04-26):
请教各位大侠有关9054DMA时的几个问题,因为刚开始研究,可能有些问题问的比较菜,见谅哈
   我是用的windriver编写的驱动 看9054的db上说dma传输时需要设置PCI和Local端的起始地址、传输大小,如果是S/G传输,还要再配置descriptor寄存器。问题是:
   1、Local端的起始地址、传输大小以及descriptor寄存器我知道该怎么配,PCI端的起始地址怎么配?因为我看由windriver生成的驱动框架中DMAPADR是由计算机分配的一个随机的物理地址,莫非是我要修改这个地址,使它等于我想要指定的PCI端起始地址?
  2、如果不是修改上面的地址,那么在调用函数PLXDMAOpen前程序会申请一个dwBytes(DMA传输的的字节数)大小的pBuf,这个pBuf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让这个缓冲指向我的PCI端起始地址?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把网都翻遍了也没找到答案 还请论坛的高手们指点迷津啊 先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我可一直在等着呢

网友:
这个问题网上肯定有解的,所谓驱动程序,就是要了解细节,如果板上存储空间,在系统中映射的地址空间等等,建议楼主去驱动开发论坛看看,bbs.driverdevelop.com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先去那个网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