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adence 的混合信号仿真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4-26):
我的verilog 文件如下:

module A ();
....
endmodule

module B ();
....
endmodule

module C ();
A A1();
B B1()
endmodule

也就是说,我在同一个verilog 文件中定义了 A 和 B 两个子模块,又在C中实例化了这两个模块
但是,candence的编译器竟然说不支持这样做(在modelsim里仿的没问题),
各位可有遇到这种情况,有什么解决办法没?

网友:
首先我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在同一个文件中调用,这个可以查说明文档,好像是可以的。

个人觉得问题出在你调用的方式。上网搜下看看吧

网友:
试试做一个顶层文件调用AB吧!

楼主:
顶层文件怎么写呀,可以给一个示例吗?

网友(2010-06-03):
Thanks for ur sharing idea , pls more discuss about cadence ic6.Thans again

网友(2010-08-12):
我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说端口需要连接
似乎cadence不能这样调用

网友:
在C中只能对A、B进行实例化,不能再有其它的非结构级的代码

以下是我的一个设计的顶层模块代码,只有结构级代码:
// Created by ihdl
module AFCFast(sband, AFCdone, AFCnomatch, Fref, Fcmp, AFCstart, Ncmp);
  output [3:0] sband;
  output       AFCdone, AFCnomatch;
  input        Fref, Fcmp, AFCstart;
  input [10:0] Ncmp;

  wire [11:0] Ncount;  // Fcmp counter's output
  wire [10:0] Ncmp_eff;  // NcmpLoader's output

  and (Fcmp_gated, Fcmp, CMPen_n);
  and (Fref_gated, Fref, C64_n);

  CountFcmpFast CountFcmpInst(.data(Ncount),
                              .clk(Fcmp_gated), .rst_n(Rst));

  CountFrefFast CountFrefInst(.C64(C64), .C64_n(C64_n), .CMPen(CMPen), .CMPen_n(CMPen_n),
                              .clk(Fref_gated), .rst_n(Rst));

  CompareFast CompareInst(.up(up), .proper(proper), .down(down), .noproper_n(noproper_n),
                          .Ncount(Ncount), .Ncmp(Ncmp_eff), .CMPen(CMPen));

  NcmpLoaderFast NcmpLoadInst(.Ncmp_out(Ncmp_eff),
                              .Fref(Fref), .CMPen(CMPen), .Load_n(Rst), .Ncmp_in(Ncmp));

  DFFFast DFFup_Inst(.Qout(up_d1),
                     .clk(CMPen_d1), .rst_n(AFCstart), .Din(up));

  DFFFast DFFproper_Inst(.Qout(proper_d1),
                         .clk(CMPen_d1), .rst_n(AFCstart), .Din(proper));

  DFFFast DFFdown_Inst(.Qout(down_d1),
                       .clk(CMPen_d1), .rst_n(AFCstart), .Din(down));

  DFFFast DFF_C64_Inst(.Qout(C64_d1),
                      .clk(CMPen_d1), .rst_n(AFCstart), .Din(C64));

  DFFFast DFF_CMPen_d1_Inst(.Qout(CMPen_d1),
                           .clk(Fref), .rst_n(AFCstart), .Din(CMPen));

  DFFFast DFF_FSMclk_Inst(.Qout(FSMclk),
                          .clk(Fref), .rst_n(AFCstart), .Din(CMPen_d1));

  FSMFast FSM_Inst(.sband(sband),
                   .next(gonextband), .done(AFCdone), .nomatch(AFCnomatch),
                   .clk(FSMclk), .rst_n(AFCstart),
                   .up(up_d1), .proper(proper_d1), .down(down_d1), .C64(C64_d1));
  // generate Rst for counters
  and  (Rst0, noproper_n, gonextband);
  DFFFast DFF_Rst1_Inst(.Qout(Rst1),
                        .clk(Fref), .rst_n(AFCstart), .Din(Rst0));
  DFFFast DFF_Rst2_Inst(.Qout(Rst),
                        .clk(Fref), .rst_n(AFCstart), .Din(Rst1));

endmodule

1# 211lili

网友:
在C中只能对A、B进行实例化,不能再有其它的非结构级的代码

以下是我的一个设计的顶层模块代码,只有结构级代码:
// Created by ihdl
module AFCFast(sband, AFCdone, AFCnomatch, Fref, Fcmp, AFCstart, Ncmp ...
引用 网友A:

结合你这个帖子,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了,就是在调用module进行实例化的时候,不能再有其他的行为级操作,比如赋值什么的。
只能有一些rtl级或者实例化的操作。
不知是否正确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
老版本的cadence是不能实例化调用的,你只能在schematic中连接各module的symbol,以实现调用。

网友(2012-02-07):
回复 网友A:
最新版本的AMS不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有收获,不过要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