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刚做了一个DCDC,工作不正常,求解(有图)

楼主(2010-04-27):
下面是仿真波形,有没有大大们有经验的,知道是什么错误么?能够给予提醒,不甚感谢~~~

网友:
哪里不正常?什么类型的?

网友:
具体一点,写出你的电路是什么结构,预期什么波形,仿真与预期的矛盾在何处?

网友:
老兄,震荡了
斜坡补偿够不够,
环路相位裕量够不够?

网友:
误差放大器输出同斜波补偿后的信号变化不同步???
比较器处于正常工作区间???

网友:
控制逻辑对不对?PWM应该还有最小脉宽输出呀。还有环路补偿没有。

网友:
看起来是低频振荡了,至少比斜坡频率低不少。
可能是回路中时间分配有问题所致。

楼主:
在误差放大器后面加了补偿,结果输出正常了,谢谢大家。。。

楼主:
2# gggsilicon 电流模的buck型DC/D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下,如果PWM比较器的输入端一端为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一端是ramp补偿后的输出,问,当ramp到了EA电压后,ramp必须下降么,是不是从逻辑上合理的话,不下降到OSC下一个周期重新开始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环路相位裕度要通过什么方法获得?

必须建模么?

还有最常见的对于峰值电流模buck型DC有什么补偿方式?网上常见的是电压模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对于峰值电流模buck最常见的补偿方式?谢谢

网友:
电压环稳定性出问题。电流补偿不够不会这么夸张。

网友:
电流环的一般采电感电流信号与随占空比变化的斜坡信号叠加,与误差放大器的输出比较控制开关占空比变化。随便下个硕士论文或国外博士论文都可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环路相位裕度要通过什么方法获得?

必须建模么?

还有最常见的对于峰值电流模buck型DC有什么补偿方式?网上常见的是电压模的!!
谢谢~~~
引用 网友D:

-----------------
环路相位裕量通过建模可以获得
但是据说也有其他方法,好像在CADENCE中也能仿出来的

至于峰值电流模buck DC-DC,文章多的去了,随便下载硕士论文就行了

网友:
环路内部有可能断了。否则power输出级没可能那么弱,只输出几个微安是不可能的。如果只是没有环路补偿的话,输出应该很生猛的。
或者是环路没补偿,在输出加个200mA的负载再看看。

网友:
说大的震荡可以认为是环路相位裕度不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