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朋友帮忙看一下lvs的report

楼主(2010-04-27):
对一个别人体统的ip进行lvs检查,通不过,报错如下。哪位朋友好心帮忙分析一下,顺便提一下怎么解决。多谢!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LAYOUT CELL NAME:         single_port_otg_phy
SOURCE CELL NAME:         single_port_otg_phy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78       178
Nets:           56829     56829
Instances:      61968     56567    *    MN (4 pins)
                 62256     58265    *    MP (4 pins)
                    10        10         Q (3 pins)
                   859         0    *    R (2 pins)
                   150       150         D (2 pins)
                     0      3221    *    FILL1M (2 pins)
                     0      2939    *    FILL2M (2 pins)
                     0      2662    *    FILLTIEM (2 pins)
                     0       859    *    rpposab_3t_ckt (3 pins)
                ------    ------
Total Inst:    125243    124673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178       178
Nets:           35671     36078    *
Instances:      10936     10936         MN (4 pins)
                 11415     11415         MP (4 pins)
                     3         3         Q (3 pins)
                   233         0    *    R (2 pins)
                   142       142         D (2 pins)
                     0      3221    *    FILL1M (2 pins)
                     0      2939    *    FILL2M (2 pins)
                     0      2662    *    FILLTIEM (2 pins)
                     0       859    *    rpposab_3t_ckt (3 pins)
                 14163     14163         INV (2 pins)
                  3587      3587         NAND2 (3 pins)
                   395       395         NAND3 (4 pins)
                   263       263         NAND4 (5 pins)
                   683       683         NOR2 (3 pins)
                   198       198         NOR3 (4 pins)
                     2         2         SDW10 (11 pins)
                  2280      2280         SDW2 (3 pins)
                  1216      1216         SDW3 (4 pins)
                  5594      5594         SUP2 (3 pins)
                    53        53         SUP3 (4 pins)
                     3         3         SUP4 (5 pins)
                     2         2         SPDW_4_1 (6 pins)
                     2         2         SPUP_4_1 (6 pins)
                   123       123         SMN2 (4 pins)
                    10        10         SMP2 (4 pins)
                     2         2         SMP3 (5 pins)
                     1         1         SMP4 (6 pins)
                   829       829         SPMN((2+2)*1) (7 pins)
                ------    ------
Total Inst:     52135     61583

网友:
网表里注释掉FILL*
rpposab_3t_ckt是什么?被认成电阻了 1# hongsihongsi

网友:
233         0    *    R (2 pins)
看看是否为dummy电阻
cdl 里需加上 或改下rule

网友:
有的rule 会把dummy 电阻认成两端口电阻
我一般是在网表中把这些dummy电阻加在cdl 里就好了
rpposab_3t_ckt
应该为三端 的电阻

楼主:
多谢二位朋友。
在.sp文件中,是这么写的。
.SUBCKT rpposab_3t_ckt PLUS MINUS SUB
.ENDS

233         0    *    R (2 pins)
看看是否为dummy电阻
cdl 里需加上 或改下rule
这个怎么在rule里面改?

我继续努力中.......

网友:
这个电阻是由于layout上是抽成2端的,而网标中是3端造成的,而且filler不应该体现在网表中把

网友(2010-06-12):
同意上面的说法,改网标电阻模型

网友(2010-07-25):
不懂,看别人的回复也不太懂

网友(2012-04-13):
回复 网友A:

    网表中肯定是没有FILLTIEM的

网友:
没接触过这个。

网友:
看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栏好么, 看header部分哪里看的清楚,

如果你不是-hier run的,只有一个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对应哪些port,net,instances有不对应,
把LVS RECOGNIZE GATES ALL 去掉, 改成NONE  (defaul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