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一个RF信号延时20ns左右

楼主(2010-04-27):
不需要很准,大概就是20ns附近就好。RF载波1GHz,窄带。只考虑无源的方案。

网友:
简单的加一段延时线。复杂点的加个延时滤波器(全通)。

网友(2011-11-24):
直接用延迟线就好了

网友:
延时线要多长啊?

网友(2012-06-05):
低通滤波器做延时

网友(2012-10-05):
LTCC meander delay line

网友(2013-02-18):
微带线延时。

网友:
找出波长、速度,时间的关系,用一段同轴线。

网友:
20ns走线很长了,还是LC 延时吧

网友:
LC延时比较靠谱,同轴线得是m量级的

网友:
c长度过长了,3m?还是用lc

网友(2013-05-09):
加段走线延长呗

网友(2013-10-02):
microstrip line較穩定,
LC 須慎選零件 tolerance, q值,

网友:
新手还没上路,不懂。

网友(2013-11-07):
回复 楼主:

    Add a impedance-mateched transmission line

网友:
用rc电路,这样对沿的牺牲要小一点啊,LC 的 沿时有点高,你要去的这个太灵敏,建议是用三极管电路加或们这样的方案

网友:
用LC延时要好些

网友:
能否提供个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