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無PSIM 8.0破解

楼主(2010-04-27):
很西藥PSIM跑系統  內有OP的BW及GAIN比6好用ㄟ

网友:
psim 從 7.0後就沒有

先前其他討論區說過 很難 XX ..

不過也不一定要使用 psim

simetrix 這家軟體也不錯
其他還有 pspice , iSpice ..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2010-09-13):
看来8.0版的就不要想了

网友:
我也需要說,不過好像找不到。

网友:
現在出到9.0了說,如果有新板的就更好了。

网友:
看來是無法破破解了
還是感謝你的分享

网友:
似乎沒有PSIM 8.0的
舅版的不錯用

网友(2011-01-03):
如果一定要用到OP的BW和DC Gain的话,建议不要用PSIM了,用Spice类的软件吧

PSIM用来仿真系统控制比较有效,传说中的PSIM 8.0加入了非理想的器件

网友:
不知道这个好在哪里?

网友(2012-05-08):
不知能用否?下个看看

网友:
能够上国外网站的找一找,一般总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