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SPICE多变量扫描

楼主(2010-04-27):
纵坐标为VOUT,横坐标为TEMP,扫描变量为R,网标怎么写?我的只能出现一条曲线:.model rmod res(r=100)
.dc Vbias 3 4 0.1 res rmod(r) 7.4k 7.8k 0.05k

(注:纵坐标为VOUT,横坐标为R,扫描变量为TEMP,可以出现曲线簇)

网友:
.param vbias=3v
.DC temp -40 120 10 sweep Res 7.4k 7.8k 0.05k
(对temp做dc分析,扫描res,看看spice userguide就能得到)..
.alter
.param vbias=3.1v

.alter
.param vbias=3.2v .
...
...
end.

楼主:
貌似比较麻烦,我需要得到精确的值! 2# Areky

网友:
把你题目具体要求贴出来。给你看一下。.应该可以解决的。
做2个变量扫描是一个simulation可以搞定的,

如果要加第三个变量,必须用.alter, 才能实现。.

楼主:
麻烦了,昨晚请教了一老师,解决了!谢了! 4# Areky

网友(2010-07-03):
这也能发到资料区?

网友(2015-07-28):
回复 网友A:

你好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能不能分享一下,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6-04-19):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2016-11-16):
回复 网友B:

对呀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