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怎么后仿

楼主(2010-04-27):
一部分电路是在cadence里搭的,一部分是用verilog综合的,分别做好版图提取寄生参数和sdf文件后,怎么能在一起后仿呢。不想把数字部分的门级网表转成spice再一起仿,这样电路大了速度较慢。就好像前仿可以用spectreverilog一样,不知后仿怎么弄,请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有没有高手啊

我的问题跟楼主一样

网友(2010-05-27):
我们是用HSIM做的,速度比较快,比spectre快很多,HSIM的精度虽然比不上spice和spectre,不过不会差很远,HSIM的精度还可以根据需要给不同模块设置单独的仿真精度,很好用。

楼主(2010-06-30):
回复 网友A:
我是把综合以后的门级网表转成spice网表再用hsim仿,但电路大了以后依然会比较慢。 你是hsim同时仿真数字部分门级网表(不是管级)和模拟部分的spectre网表吗?

网友(2012-08-08):
同问。
数字的那块好处理,.v的后端网表IUS也可以搞定,问题是模拟后端怎么封装起来,在界面里面run。
不知道AMS是否提供命令行形式的。模拟部分一个网表,数字部分一个网表。还是用AMS的思路分别来仿真。

网友(2012-11-07):
楼主,想问你后来是怎么进行数模混合后仿的呢?诚心请教,多谢!

网友(2021-06-09):
楼主,想问你后来是怎么进行数模混合后仿的呢?诚心请教,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