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的PSRR怎么仿真

楼主(2010-04-28):
DAC的PSRR指的是什么,用公式怎么表达? 怎么仿真呢?

楼主:
顶上去,求解答。

网友(2010-09-09):
输入加0,电源加干扰仿真

网友:
我从来没仿真过这个指标

网友:
输入不应该是0,应该是最大吧?
或许0,中间,最大都仿真,去最大的一个?

像运放PSRR那样使用ac仿真,电源上加激励仿真输出?

网友(2011-06-30):
电源抑制比ac仿真

网友(2012-09-13):
回复 网友A:

    ac仿真的时候信号的添加只给模拟电源加ac信号吗?
数字电源需要加吗?

网友(2013-02-19):
在特定输入下去仿真是可行的!

网友(2014-07-25):
把DAC的设在满量程的模式,其他的就和运放的PSRR仿真一样了。

网友(2014-08-24):
回复 楼主:

   fix code fix vdd give a ac signal on vdd
see the impact on v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