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序列发生器的设计

楼主(2010-04-28):
最近需要作个M序列发生器,
搜索了很多文档,都是串行产生M序列!
这样就导致每一个比特都需要一个时钟来产生,
如果M序列很长,就将是个灾难,所有的配套电路
都需要重新编写,运行速度也会受到极大影响。

我想请问大家有没有并行产生M序列的方法,
每次最好产生32bit或者64bit等。

网友:
虽然对这个不是很懂。但是很想知道lz要个并行的m序列做什么?
通常都是用移位寄存器生成的吧。比较笨的办法可以用32行移位寄存实现啊。
算法上就没听说怎么实现并行了。望高人指点。

网友:
根据周期 你先求出本源多项式, 在使用移位寄存器

网友:
常用方法是用移位寄存器

网友(2012-05-16):
[q, r] = gfdeconv([1 3 0 2 4], [1 1],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