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xilinx asynchronous FIFO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0-04-28):
想利用xilinx的core generator想生成读写的clk频率和输入输出的位宽都不同的FIFO,但是始终找不到解决方案呀,该怎么办呢?

网友:
clk不同肯定是可以的。输入输出位宽不同?这还是FIFO吗?

楼主:
有读写数据宽度不同的FIFO,FIFO的读写端口不仅有读写深度(read/write depth),还有读写宽度(read/write width),只要read depth*read width=write depth*write width就可以了。 今天又试了一下,发现异步FIFO的读写位宽可以自己定,写宽度可以先定义一个值,但是写深度都是从16开始的2^n,十分费解,我只需要一个很小的深度使读写匹配

网友:
哦,之前忘记了倍数关系是可以的了。16的深度已经很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