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50M的方波要用带宽多少的示波器

楼主(2010-04-28):
测50M的方波要用带宽多少的示波器?我用100M的示波器,测到10M以后就发现不像方波了。

网友:
一般来说要求测试设备的带宽是被测信号的10倍以上

网友:
方波包含有很高的高频成分,这个高频相对于方波频率而言哦,如果示波器采样率不够,这些就会丢失吧,看到的就不很方了,可能像正弦波
是不是这样的呢,请拍砖

网友:
方波包含有很高的高频成分,这个高频相对于方波频率而言哦,如果示波器采样率不够,这些就会丢失吧,看到的就不很方了,可能像正弦波
是不是这样的呢,请拍砖
引用 网友A:

   比较认同这位兄弟

网友:
认同2楼的

网友:
10倍以上 认同2楼

网友:
比较恐怖啊,要是ddr2验证什么的,要这么弄啊!需要什么仪器啊~!

网友(2010-12-06):
ddr2需要很精良的示波器

网友:
其实,你可以依据你想看到多高的谐波来确定

网友:
2l +4l就OK了

网友:
模拟带宽至少要5倍

网友:
我是菜鸟:带宽和采样率还分不清楚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
模拟带宽500M就差不多了,如果要看眼图,保证上升沿上10个点,就差不多.

网友(2011-01-25):
Sample rate : 3倍以上
频宽 : 10 倍以上

网友(2011-03-30):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
都是高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