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在后仿网表中加pin

楼主(2010-04-28):
我用cadence仿一个电路的后仿真。由于要测环路的稳定性,所以需要断开环路中的节点来仿真。我在后仿网表中找到了这个要断开的节点,把它分为2个部分用不同命名区分,于是一个节点便变成了2个。为了实现仿真,我想把这两个节点变成pin。我在后仿网表文件开头的端口定义部分添加了这2个pin。而且把testbench中调用的“spectre”模块的pin也做好了相应的修改。
但是在我仿真的时候这两个新加的pin上的电压始终为0。我在testbench中把这两个pin连接起来,这样电路的状态应该恢复了。但是从其他端口的仿真结果来看,这两个pin在逻辑上还是断开的。
有谁碰到过类似问题吗,请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0-05-31):
同样求回答,哪位大侠帮忙一下

网友:
分开后电路不是断开了吗?尝试在前仿真的时候把那两个节点断开呢,看看各点的工作电压和管子的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