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pectre仿真VCO的phasenoise疑问(超0dB问题)

楼主(2010-04-28):
用spectre里的pss+pnoise仿真VCO的phase noise
在看SSB结果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设置一个频率范围,如100~100MHz,
可以看到有-30dB/dec到-20dB/dec的一条phase noise的曲线
我的理解是:
这条曲线表示在距离VCO中心频率一个offset出的频率分量的能量,应该是相对于中心频率已经归一化的结果,或者说是dBc
但是遇到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难以解释,就是分析的频率范围扩大,比如0.01Hz~100MHz,那么在低频段的phase noise曲线已经超过0dB了,表示此处的频谱能量比中心频率还高,似乎有些难以解释
但是从我们实际的PLL测试,单位都是dBc,载波能量始终是最大的,这才是合理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人做PLL时候遇到问题么?

网友:
我猜的啊,model在相对中心频率的低频段那儿可能不准

网友:
<100Hz频段是不可信的,仿出来结果总是>0dBc/Hz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懂

网友:
没做过PLL,支持一下

网友:
spectre文档里面有说明的,低频的不可信,而且y轴单位Hz的能量,如果0.01Hz肯定不准啊

网友(2014-01-10):
哈哈,我也想过这个问题。phase noise 没有相对于中心频率,而是相对于2*pi。如果phasenoise 大于2Pi也就是一个cycle,它就大于0dBc了

网友:
新人,同样遇到这种问题,求教~~~

网友(2016-07-30):
回复 楼主:

    因为pnoise是基于线性模型的,相当于直接把低频的相位噪声直接调制到载波,然后测量载波处的电压噪声。然而在线性模型中把相位噪声和电压噪声不做区别,相当于sin(theta)~theta的近似,于是在低频可以趋近于无穷大的相位噪声就被当作也是趋近于无穷大的电压噪声,然后被载波来调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敢问假如spur 是 -40dBc/Hz,我相求因此引入的deteministic jitter in pll, 是不是也应该归一化到2pi然后乘以Tout?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乘以Tout,以为dbc不是相位,它是相位比2pi,已经比过来。

网友(2018-11-26):
噪声 抖动真是不好搞

网友(2025-02-04):
感谢您的工作和良好的信息。不要消失,我们正在等待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