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V单片机IO能否与3。3V的ARM的IO直接连接

楼主(2010-04-28):
5V单片机IO能否与3。3V的ARM的IO直接连接???

网友:
最好加个74LVC245 进行电平转换一下,74LVC245的供电为3.3V

网友(2010-05-28):
可以串个电阻,不过不建议这样用。
建议用 2N7002或74LVC4245转换

网友(2010-08-23):
加个MOS就可以了

网友:
MOS G 上拉为高。MOS两端分别接3.3V和5V系统。注意两端得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