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的对数,取整操作?

楼主(2010-04-28):
verilog如何实现诸如C语言中的取整,对数等操作?

楼主:
敬请高手指点

网友:
高级运算最好用DSP做。本身硬件表示带小数的东西已经够麻烦了

楼主:
我不是指用硬件实现这些功能,而是对数或取整的结果作为一个参数。例如,并行前缀加法器的级数是字长的对数,即log2(n),在编写加法器时,需要预定义一个级数的参数,我总不能对每一个n值都赋一个级数吧?

网友:
用parameter传递 或者 define吧,自己算一下也不会死

网友:
。。。这个都是自己算的呀。。

网友:
自己算好这个数,再用define 或 parameter进行宏定义

网友:
这运算,IP核里带着吧?

网友: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是n作为输入是任意数,对每一个n都需要指定一个 m=log2(n)的级数。 比如输入n为17,那么m 为4。
2进制表示n 比如,17表示成  10001。 用一组寄存器(软件就是数组)储存这个值。然后进行移位,高位补0。每移一次相当于“除以2”,准备一个计数器cnt,每移位一次计数器加1.当寄存器(数组)最低位为1,并且其他位都为0时,此时计数器cnt的值就是m。
10001   --->  01000 ---> 00100  ---> 00010  ---> 00001。 总共移位4次,那么M为4.

网友(2014-04-30):
建议用查找表,简单高效

网友:
取整可以做成组合逻辑,但是对数操作是不是要用专门的IPCore啊,不知道CORDIC算法能不能实现,楼主可以查一下

网友(2016-11-28):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是n作为输入是任意数,对每一个n都需要指定一个 m=log2(n)的级数。 比如输入n为17,那么m  ...
引用 网友A:

算法有问题,你这是17,那如果是1111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