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3E实验板板在Vista系统下的驱动安装问题

楼主(2010-04-28):
我的笔记本呢是VISTA的系统,在用xilinx公司的3E FPGA实验板是,无法安装驱动,计算机总提示无法找到所要驱动!那位朋友知道怎么解决,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试一下联网搜索,xp系统我也是在联网搜索的情况下装成功的

楼主:
谢谢回复,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
Xilinx的ISE在Vista下容易发生问题。
建议在Vista下安装Virtual PC如:
http://www.microsoft.com/windows/virtual-pc/default.aspx
或:
http://www.vmware.com/products/workstation/
并安装XP后,在XP环境下安装ISE即可。
又因JTAG cable driver仍须透过Vista转入Virtual PC,所以在Vista下仍须安装standalone cable d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