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ompile.v2005.12.SP1 linux 怎么安装的呀

楼主(2010-04-28):
IC.Compile.v2005.12.SP1 linux 怎么安装的呀
文件目录如下
/linux
    -----------icc.taz

/release
    -----------X-2005.12-SP1\prod\icc
                                  -------base_info
                                  -------common
                                  -------linux

/icc.taz
/README.1ST
/README.icc

这个怎么安装的呀?

网友:
synopsys的eda软件,一般都是用installer这个软件安装的。而icc,dc本身没有setup的可执行文件,你在论坛里搜一下,iccompiler的安装,有朋友发过这个话题了。

楼主:
synopsys的eda软件,一般都是用installer这个软件安装的。而icc,dc本身没有setup的可执行文件,你在论坛里搜一下,iccompiler的安装,有朋友发过这个话题了。
引用 网友A:

脚本写这样子错在那里呀?

# shell for .bashrc
##假设  scl安装在/usr/synopsys/10.9.3下面
##         IC Compiler安装在/usr/synopsys/icc2005下面
##         TerraMax安装在/usr/synopsys/terramax2009下面
##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
#Design Compiler
#export PATH="/usr/synopsys/b-2008.9/bin:"$PATH
#lmgrd
export PATH="/usr/synopsys/10.9.3/linux/bin:/usr/synopsys/icc2005/bin:/usr/synopsys/terramax2009/linux/syn/bin:"$PATH

#start synopsys license using lmgrd
export SYNOPSYS="/usr/synopsys"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wzc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export VCS_HOME="/usr/synopsys/vcs"
export LEDA_PATH="/usr/synopsys/leda"

#alias ssss5="/usr/synopsys/10.9.3/linux/bin/sssverify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alias lmli2="/usr/synopsys/10.9.3/linux/bin/lmgrd -c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 ~/syn_lic.log"
# 指向要关联的license.并生管理
alias lmst3="/usr/synopsys/10.9.3/linux/bin/lmstat –c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alias tm="tmaxgui"
alias dc="dc_shell"
alias dv="design_vision"
alias icc="icc_shell -gui &"

启动tmax32说环境变量配置有问题 Error: SYNOPSYS environment variable not set - required.

网友:
tmax32我没装过,不知道都要设置哪些变量。提一点啊,这个脚本是用的bash shell,你看看你的用户,shell是什么,finger user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呵

我裝好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TetraMax和ICC,PT等共存的
我的变量如下,主要SYNOPSYS变量路径是不是要选多个路径吗?

# shell for .bashrc
##假设   scl安装在/usr/synopsys/scl.10.9.3下面
##          IC Compiler安装在/usr/synopsys/icc2005下面
##          TerraMax安装在/usr/synopsys/tetramax2007下面
##          license位于/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

export SYNOPSYS="/usr/synopsys"
export SYNOPSYS_TMAX="/usr/synopsys/tetramax2007"
export PATH="/usr/synopsys/scl.10.9.3/linux/bin:"$PATH
export PATH="/usr/synopsys/tetramax2007/linux/syn/bin:/usr/synopsys/tetramax2007/bin:"$PATH
#export PATH="/usr/synopsys/icc2005/bin:"$PATH

#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wzc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 other
# export VCS_HOME="/usr/synopsys/vcs"
# export LEDA_PATH="/usr/synopsys/leda"

#start synopsys license using lmgrd
alias ssss="sssverify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alias lmli2="/usr/synopsys/scl.10.9.3/linux/bin/lmgrd -c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 ~/syn_lic.log"
alias lmst3="/usr/synopsys/scl.10.9.3/linux/bin/lmstat –c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 for tetramax
alias tm="tmax32"
alias tmg="tmaxgui"

# for ic compiler
#alias icc="icc_shell -gui &"

# for dc dv
#alias dc="dc_shell"
#alias dv="design_vision"

#  update source .bashrc

##################
这样子改可以不?
export SYNOPSYS=“/usr/synopsys/icc2005:”$SYNOPSYS

网友(2010-06-14):
怎么不发在后端设计里头呢?
至于工具的安装网上教程貌似很多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