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tree contraints 怎么设置?依据什么啊?

楼主(2010-04-28):
图中标记的参数是依据什么设置的?我是新手,是依据提供的。sdc文件吗?还是凭经验那 还是自己试的 是不是越小 插入的buffer越少 可能出现的time violation 越少?
望熟悉的同人指点  谢谢了

网友:
一般都是往小了做。

楼主:
那maximum insertion delay 与minimum insertion delay 是不是分别设置的  还是他们的差值是固定的那?? 是不是电路的一个参数啊?

网友(2010-12-01):
新手, 同样等答案

网友:
这些是根据经验设置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