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stro中tdf文件的语法格式在哪里有规定呢??

楼主(2010-04-28):
rt
tdf中都定义的是什么??IO和power pad的布置吗??

楼主:
用过的请帮一下吧,另外我的astro的help启动不了

网友:
tdf是定义pad的,同时确定pad的摆放位置。具体的语法规则可以取查看user guide,就一句话就可以完成了。如果你比较懒的话,可以通过先用Astro自动dump一个版本出来,然后根据你自己的要求修改一下具体的pad的顺序和坐标就行了,但是还要插入corner和隔断单元。然后再重新加载到Astro就行了。不知道这样回答你满不满意。
至于help无法启动,你可以直接打开synopsys的文档就行了。

网友(2010-07-22):
回复 网友A:
正解,可否详细解释一下如何dump

网友(2011-01-17):
tdf全民是什么?

网友(2011-11-18):
top design format,

以前Astro用tdf 表示很多设计信息,最主要的应用就是io pad file了,显示io的位置信息,
对于模块就是io pin信息,  格式你可以axgDumpIoTDF 这样dump出来看看,自己改下,
再axgLoadTDF回去,  好像是Design、floorplan菜单吧,里面有的

网友:
和encounter的io file一样的 ,  encounter 也支持这个tdf的

网友(2011-12-19):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用Astro dump io pins的时候,总是dump不成功,提示:ERROR: failed to dump IO pins into TDF file /data1/xx/hp/pr/cons/mf.tdf 的错误,打开mf.tdf,里面没有任何pin的位置信息,这时为什么,我是按照步骤做的,麻烦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是菜单里面的axgDumpIOTDF么? 做完了floorplan,应该可以的,

然后文件名称,目录有没有写错,有没有权限写?

网友:
结果在做完floorplan后dump成功。谢谢

网友(2014-04-04):
本来就是,你不做floor plan当让dump不出tdf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