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dence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0-04-28):
file:///F:\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WDJ1B}Y1T7D]Y{R[HU0ZHIT.jpg我在这张图最左下角的port明明输入的时候是-20dBm,可是到最后仿真结束,我想看转换增益的时候,pss仿真过后,当我测power的时候,它居然显示为-14dBm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人知道吗?

楼主:
由于我采用的是基带输入源端直接接地的(没有电流源),所以在工艺角仿真的时候,由于vth会来回变化60mV,所以我的电流变化的很大,也导致我的指标相差太大
工艺角             电流             转换增益            1dB压缩点
ss                 2.34mA         -10dB                  >0....dBm(个人觉得这个太不正常了)
tt                  4.8mA           -6dB                   -4.9dBm
ff                   7.8mA(电流太大了)-4.7dB      -5.7dBm
有人知道该怎么处理吗?除了让我加电流源以外还有什么办法???
你们知道我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吗。。。。

网友:
file:///F:\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WDJ1B}Y1T7D]Y{R[HU0ZHIT.jpg我在这张图最左下角的port明明输入的时候是-20dBm,可是到最后仿真结束,我想看转换增益的时候,pss仿真过后,当我测power的时候,它居然显 ...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常,想想为什么差的是6dB,而不是别的值?再想想阻抗匹配,相信你会得到答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输入port=50欧,是不是因为和实际输入阻抗不同所以造成的结果?我还想知道的是这对我进行增益比较时没有影响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