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Emulator不能混用?

楼主(2010-04-28):
从理论上讲,所有JTAG仿真器里面只有一块锁存器。在JTAG线里面可以什么也不加的,直接把线对应连出来就行。为什么不同CPU的JTAG Emulator不能混用呢?

楼主:
搞懂了,自己解答一下。
仿真器实现协议转换功能。负责将调试主机接口传出的数字信号(USB 或者并口信号) 转换成调试目标可识别的字信号(JTAG 协议信号) ,保证信号的协议准确性和电气特性,并提供调试时钟(TCK)。
里面要实现相应架构的指令集。所以不同CPU不能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