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外接电路怎么弄,请大家教教我

楼主(2010-04-28):
比如我弄个频率计,是不是要定义一个一位的Input为xinhao,然后在管脚约束里设置它为几管脚,然后再把信号发生器接进去?那地要接吗?如果接的话是不是也要定义一个Input?

网友:
地不需要接,FPGA会判断你的INPUT信号为高还是低信号。不过你要注意INPUT的驱动能力。

网友:
把电源管教和相应的时钟管教接好,其他没什么特别的要求,都有相应的参考电路的

楼主:
驱动能力?是指什么呀?电压够大么

楼主:
今天试接了下信号发生器……没成功
真的只需接信号正端那一条线就行了么…?

网友:
只接信号正端就可以的,没成功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你确定你的代码都是好的吗?功能仿真通过了没有?

网友:
手则上都有电路连接说明的啊

楼主:
我现在就是modelsim出了问题不出波形…所以不知道仿真结果
我代码的原理就是:定义一个input xinhao,这个管脚设置在fpga某个外接io上,然后always@(posedge xinhao)时计数器加一,满一秒就把计数器值送数码管,这样行否?

网友:
把信号发生器的地(参考地/信号地)接到FPGA的板子上的地。

楼主:
到底要不要接地啊…

网友:
器件有接地脚的

楼主:
我实验板上貌似只有那些外接io口的地,那些随便接一个都行是么

楼主:
我感觉我程序没问题啊,就是前面那个思路。。。为何出不来效果呢

网友:
我现在就是modelsim出了问题不出波形…所以不知道仿真结果
我代码的原理就是:定义一个input xinhao,这个管脚设置在fpga某个外接io上,然后always@(posedge xinhao)时计数器加一,满一秒就把计数器值送数码管,这样 ...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输入信号除了xinhao外,还要外加一个已知频率的时钟信号clk,然后通过时钟信号对xinhao进行计时,计满一个xinhao周期后把计数值输出,若xinhao是50%占空比的周期信号,计满半个xinhao周期后,把计数值乘2后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是啊我就是这样,但是就是不出效果……
请问你们是如何输入信号的?

网友:
以前这个论坛不错,最近垃圾,明显多了.

网友(2010-06-01):
到处都是,在这个论天里面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