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hipScope中select Net问题。

楼主(2010-04-28):
最近学习ChipScope,在程序中如下
module mycounter(
    input reset,
    input clk,
    output sout
    );
       reg [19:0] cnt;
       reg [10:0] tes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 reset ==0)
        cnt <= 0;
  else begin
       cnt <= cnt + 1;
       test <= test+1;
  end
end
endmodule

在ChipScope的select Net的net name中只有test的信号,而没有cnt的信号,
请问是什么问题,ChipScope不是可以监测内部的所有信号吗?

网友:
因为设计没有指定输出,设计逻辑在综合的过程中全被优化掉了
把cnt信号的某一位引到输出,应该就可以观测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