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硬盘写满数据时,重量会不会增加?

楼主(2010-04-28):
问个问题,硬盘写满数据时,重量会不会增加?谁知道的能否说说?

网友:
顶,很有意思的话题,不过不清楚,哪位大侠解决一下?

网友:
you can try write your HDD every byte to 0xFF and compare to every byte to 0x00. see how. just kidding. answer is not different

网友:
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网友:
熵增加了,所以微观看应该是增加了吧,瞎猜的,呵呵

网友:
微观来说,重量会加,个人观点

网友:
这个...区别就算有也不会大吧?

网友(2010-06-06):
硬盘存储靠电容的有无,想着会增加点重量吧,哈哈,个人瞎说哈。

网友:
太有才的问题了!重量不变,价值增加。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网友:
硬盘上存储数据的方式是通过改变硬盘表面的磁性颗粒(由很多的bound划分)的最外层电子的旋转方向(左手定则)来确定其功能磁性~~
写数据和没写数据的前后原子不变,只是电子转动方向变了,所以应该“质量”不变的~~

网友:
会,被束缚的电子也是有质量的

网友:
热,这个问题很有深度的嘛,
求硬件达人解释!

网友(2010-07-27):
写入数据,就是晶体管的01跳变,消耗了能量,重量不变

网友:
重量怎么增加?

网友:
不会的的。只是改变里面的存储数值,结构。

网友(2010-11-08):
存储的电荷会增加     那重量当然会增加,不过你的天平称不出来    哈哈

网友(2011-03-19):
硬盘是用磁记录的,因此写入数据后重量不会增加。

网友(2011-05-06):
    经典恢复,虽然我没有研究过深入的本质,但是觉得这个回答最为标准。我也觉得不会变质量,但是不不知道原因。
   这问题真是有意思急了,经典。顶

网友:
真是什么样的鸟问题都用,为了积分也不用这样吧

网友:
个人感觉还跟写入数据的方式有关,比如定义充电写入数据或放电写入数据时不同的,纯属瞎猜的啊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