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与fpga连接的高速ad模块的型号去哪里查询啊?

楼主(2010-04-28):
想买个高速ad模块,各位大虾,去哪里查型号啊??

网友:
要什么样的
采样速率多少,并行还是串行,几位宽的
有个大概要求再去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推荐一个FPGA套件专卖店:http://shop60270632.taobao.com

双路高速AD扩展模块板:双路高速AD扩展模块板,此部分主要由两片1240MSPSAD9224高速模/数转换芯片组成,可以满足用户对于高速数据采集与处理的要求,用户可以通过FPGA最小系统板来完成对双路AD转换的时序控制、数据的实时处理(如数字滤波、FFT等算法)以及波形的存储。

网友:
不会又是抄版吧,不支持.

网友:
去analog device的网站查查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