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是加了PAD后做PT呢?还是先做PT后加PAD呢?

楼主(2010-04-28):
请问一下大家一般怎么做,如果是纯数字设计,是不是在DC综合后的网表中加PAD,做pre-PT,然后ASTRO,在做POST-PT呢?
PAD 对timing的影响大吗?另外,可以加pad后做DC综合D吗?

网友:
我是先加pad再综合的。不清楚这个顺序有什么讲究。

网友:
应该是先加PAD吧,时序分析,只是分析,IN TO R ,R EG TO REG 等几种类型,PAD应该算到  inputdelay 或output delay 吧?不知道本人理解对不对

网友:
如果加pad后 做PT还需要加set_driving 和set_load吗?input_delay 和output_delay应该是要加的吧

网友:
要加的,PAD有自己的.lib文件,它的延时还是挺大的,算timing时最大延时和最小延时的差值也很大,如果是functional PAD就需要设置 boundary 约束。

网友(2010-05-30):
不加PAD怎么算是signoff呢。

网友(2011-10-03):
IO pads are needed to be added at top layer. They have their own model in synthesis and simulation.

网友:
pad 在rtl里面就要加好的好吧,
pad delay很大的,要考虑chip边界条件的,
input delay,output delay和pad delay都有关系的,

综合后肯定带pad的,  Astro之后那也是了,都是一样的sdc,

网友:
一般 top level port就是 在pad的 pin端,

sdc约束的时候也不用另外考虑,  pad delay只有在STA的时候才看得到, 一般几个ns吧,看.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