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输出电阻

楼主(2010-04-28):
我现在用hspice仿真差分输入单端输出folded cascode ota ,发现手算的输出阻抗计算的3 dB带宽(参数值根据 .op的结果)跟仿真出来的3dB带宽差了一个数量级,怎么会差距这么大啊,请达人指点,另外我用.tf 函数仿真输出点的输出阻抗竟然是hspice   output resistance at v(vo)               =   41.9907x,这代表什么意思啊,那个‘x’是什么东东

网友:
MEG的意思

网友:
我现在用hspice仿真差分输入单端输出folded cascode ota ,发现手算的输出阻抗计算的3 dB带宽(参数值根据 .op的结果)跟仿真出来的3dB带宽差了一个数量级,怎么会差距这么大啊,请达人指点,另外我用.tf 函数仿真输 ...
引用 网友A:

咋算的,秀一个?

那个多少X和你算得一致不?

X就是M,楼上说的没错 。

网友:
经常算不对的飘。。。

网友(2013-07-18):
从没算对过的飘过

网友:
正常,输出阻抗,有很多参数没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