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的spectre的问题

楼主(2010-04-28):
各位高手,请问5141中的spectre仿真时模型库是.mdl文件还是.scs文件,怎么加,还用像挂工艺库一样挂上去吗!

网友:
进入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界面后,在setup中有个model library中选择你的model文件即可。

网友:
.scs一般是个总的文件  指向各个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