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相位噪声仿真问题

楼主(2010-04-29):
采用的是spectre仿真VCo的phaseniose分析的时候,设置pnoise的相关谐波分量为1,设置仿真频率偏移量100K~1M,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啊?

按照spectre本身提供的文档解释,当谐波分量为1的时候就是仿真的偏移载波100K~1M时候的phasenoise,当这个值为2的时候,就是测的频偏200K~2M的相位噪声啊!但是按照我们的理解,偏移的越远,相噪的绝对值越大,就是越好,但是我仿真的时候却变小,变差。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是不是我理解的有问题啊,哪应该设置这个谐波分量为几好呢?

请高手解答下哈!也欢迎大家来指点哈!

网友:
那个应该是relative harmonic的选项吧,它的意思是测量哪个谐波点上的相位噪声的。因为你仿真的是VCO,所以这里设置1就可以了,设置2的话表示在2*Fvco的频点上测量相位噪声。测PLL的话就需要根据分频比来设置该选项了

楼主:
那个应该是relative harmonic的选项吧,它的意思是测量哪个谐波点上的相位噪声的。因为你仿真的是VCO,所以这里设置1就可以了,设置2的话表示在2*Fvco的频点上测量相位噪声。测PLL的话就需要根据分频比来设置该选项了 ...
引用 网友A:

哦,是这样啊!谢谢楼上指点。那再问一下,怎么根据这个分频比设置这个系统设置relative harmonic的值呢!

楼主:
那个应该是relative harmonic的选项吧,它的意思是测量哪个谐波点上的相位噪声的。因为你仿真的是VCO,所以这里设置1就可以了,设置2的话表示在2*Fvco的频点上测量相位噪声。测PLL的话就需要根据分频比来设置该选项了 ...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频率基准频率,谐波分量是分频比呢》

网友(2011-03-21):
同问,怎么根据这个分频比设置这个系统设置relative harmonic的值呢

网友B(2011-06-12):
回复 楼主:
三楼说的是对的,噪声的频率范围是在下面的两个空格里设置的。
理论上说分频比为2的VCO+DIVIDER的相噪可以用relative harmonics=2来得到,但是实际上Cadence在这一点上实现的很差,基本不收敛~

网友:
我仿真还没有不收敛的,VCO+DIV2,这个不知道是否有spectre的版本有关系?
IC5141+MMIS7.2 下基本没有不收敛的现象

回复  小小xxl
三楼说的是对的,噪声的频率范围是在下面的两个空格里设置的。
理论上说分频比为2的VCO+D ...
引用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试试分频比高一点的情况?比如N=10?
    PS:实验室的服务器不归我管,我也不知道是啥版本……

网友D(2015-11-20):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碰到相同的困惑。我想仿VCO的相噪,不加上分频器(N分频)的话应该设为几?频率设为多少?如果加上分频器呢?

网友E(2022-04-12):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也碰到相同的困惑。我想仿VCO的相噪,不加上分频器(N分频)的话应该设为几?频率设 ...

单独仿VCO不加Div,就选relative,relative harmonic选1 ,因为你是看的相对载波而不是绝对频率,频率的设置你先跑一下tran,然后看一下频率是多少就写多少,同时注意一下pss option下面的选项

网友(2022-06-19):
引用 网友E:
单独仿VCO不加Div,就选relative,relative harmonic选1 ,因为你是看的相对载波而不是绝对频率,频率的设 ...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