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W/L很小的mos管是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2010-04-29):
如题,请教各位W/L很小的mos管是用来做什么的?谢谢~

网友:
通常当switch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kan dao you shang la huo xia la guan , hai you chuan shu men .

网友:
回复 网友A:
kan dao you shang la huo xia la guan , hai you chuan shu men .
引用 网友B:

好累。。。不过还是翻译一下:“看到有上拉管,或下拉管,还有传输门”

但,还是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C:
L很大开关速度应该很慢吧?

网友:
楼主有图没

如题,请教各位W/L很小的mos管是用来做什么的?谢谢~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没电路图

网友:
原来是问(W/L)很小,我看错了。
(W/L)很小,阻抗大,可做pull-high, pull-low, 偏置电路……….

网友:
说白了,就是当个大电阻用。

网友B:
好累。。。不过还是翻译一下:“看到有上拉管,或下拉管,还有传输门”

但,还是不明白。。。。。

网友(2017-02-24):
我想问一下 那种W/L<1的管子常见吗 有什么缺点吗?

网友:
可以做电流镜

网友:
也叫倒比管   多用于启动电路 当大电阻用